请教Y4,Y5,Y6手动按钮是哪几个

楼主(2021-07-17):
请教各位,谢谢大家!本人能力有限

网友A:
按钮在触摸屏上

楼主:
触摸屏程序禁止上传

网友B:
把触摸屏破解 再上传 就知道了

楼主:
无法破解,只能备份文件,但备份的文件只能恢复到新屏里,这个备份文件是无法打开和编辑的,普罗菲斯37W2的屏

网友C:
M52 M61 M56试试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M52是自动启/停按钮,其它所有的M按钮都试过都不能满足要求,要么Y4/Y5一起动作,要么Y5/Y6一起动作,疑自动画面转手动画面时复位了啥,然后Y4,Y5,Y6才可以单独手动

网友D:
Y5 應該是M61,Y6 是 M56條件是 D0 要 = 3

楼主:
谢谢,请继续分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