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触摸屏程序为什么没有下载下来,请求帮助

楼主(2021-07-17):
下载后,只能看到
PLC
和伺服参数没有触摸屏程序,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师指导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精简屏的没有插卡好像不能上传,看看HMI型号

网友B:
精简屏KTP系列不能上传.

网友C:
PROSAVE上传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传程序时候不勾选可下载,是不给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