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7):
各位工控的兄弟们好!小弟新人一枚。求助一个问题。
PLC:FX1S-20MT
三菱伺服:MR-J2S-40A
用PLC控制伺服由于没有经验,在网上搜了一个教程,伺服与PLC接线如下:

3,CN1B侧线

端子使用MR-J2CN1,面对端子从左起,分别是2,4,6,8,10一组,1,3,5,7,9一组,12,14,16,18,20一组,11,13,15,17,19一组,原装的端子上印的有细小的数字。

3(VDD内部接口电源输出)短接13(COM数字接口电源输入)(控制部分电源)

15(EMG外带紧急停止),16(LSP正转行程末端),17(LSN反转行程末端)短接10(SG数字接口公共端)(这三个端子分别是两个限位和急停,任意一路断开,伺服都会停止)

5(SON伺服开启)是启动命令,10(SG数字接口公共端)是回路,两者间接一个开关,想启动时通上。在试验中,直接短接也可以。

3,焊CN1A线:

端子排列顺序和CN1A一样

9(COM数字接口电源输入)短接11(OPC集电极开路电源输入)(控制部分电源)

2(NP正相/反相脉冲串)连接PLC Y0 (反转脉冲接收)

3(PP正相/反相脉冲串)连接PLC Y2 (这个应该是正反转方向信息,试验中没有接它)

10(SG数字接口公共端)是公共端, 连接PLC的COM1,然后把COM0,COM1短接。
程序如图。
现在的情况是伺服电机不转动,也没有任何报警!
我想问的是不是伺服参数没有设置对?伺服参数又该设置哪些呢?
还是说是接线的问题?因为PLC输出的24V和COM端并没有接线。

网友A:
應該MR-J2S-40A內要設參數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伺服连接电脑调试软件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