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8):
硬件 FX3U-485ADP-MB    FX3U-CNV-BC    FX3U -16M
软件:GXwork2  ;串口助手4.5    modbus RTU  通讯
PLC:使用 通道2 CH2   设置 D8420 -H1097(19200  E 8 1 );D8421-H9 (从站 ,RTU),D8426,D8430,D8431等参数,下载程序,断电重启;
电脑: 485 to USB  转换器  ,接线,打开串口助手4.5.    预置单线圈Y0  发送报文  01 05   33 00   FF 00    83 7E ;01从站号,05置位线圈;33  00 modbus Y0地址 ; FF 00置位  83 7E -CRC 校验
,然后点发送,问题是接受,发送灯都有亮,PLC的 Y0 没有动作,请教一下为什么Y0 不动作???

楼主:
附测试的图片

楼主:
附测试图片

网友A:
要加modbus检验的吧

网友B:
是不是PLC站号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