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上学的时候不明白

楼主(2021-07-18):
上学的时候学习汇编
学来学去,明白很多指令都是改变值,比如Mov , mov
但,我又有新问题,为啥要改变值?
工作才明白,控制就是让那些值随你的控制而改变

网友A:
学习的时候只是学到原因。
要实际运用才知道重要性。

网友B:
set rst 也是改变数值
感觉所有的程序都是通过改变数值来实现控制,机器只认数据

网友C:
我还好,当时单片机汇编学得很扎实,累加器、寄存器、总线、中断、堆栈这些概念搞得很通透,对后来学PLC帮助非常大。

楼主:
当时单片机汇编8051 学得很扎实,累加器、寄存器、总线、中断、堆栈 ?
都搞懂。
出来没找到单片机的职位。

楼主:
说白了,就是数据就是好比食物;指令好比餐具,有时候,用筷子方便,有时候用刀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