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8):
要在一个老的项目里加一个OPC通讯,却打不开KEPServer,有什么办法可解决吗

网友A:
想辦法開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主要是他之前也有通讯的,卸载之后怕有影响,不然就卸载重装

网友B:
找到项目保存的项目文件即可;
重装软件后打开原文件,即可继续运行。
  • 下载积分:+2(gxgong)

楼主:
    卸载重装之后能打开了,配置完以后,一直时通讯不上,ping地址完全没有问题  KEPServerEX4.5的

网友B:
    S7 Comm. Parameter
    Loacal TSAP和Remote TSAP都改成1000试试。
    最好看一下CP243-1的设置,改成一致即可。
  • 下载积分:+1(gxgong)

楼主:
    我这边的设置跟易控天地的Loacal TSAP和Remote TSAP都是一样的,那边通讯没有问题,数据都能采集上来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你的两个TSAP都设置成了4D57,这时组态软件是使用了CP243-1的PG资源连接,而PG资源同时只能连接一台设备,所以易控在通讯的情况下,KEPWARE是连接不上的。

    你可以试一下断开易控的链接,KEPWARE是否就通讯上了。

    如果通讯正常,说明TSAP设置需要修改。
  • 下载积分:+1(gxgong)

楼主:
    易控天地的中控有两台,都没有影响,都是正常采集数据。TSAP设置的分别是是1011和100,我这设置的是跟他一样的。那我试试看断掉易控能不能连上

楼主:
    至于修改CPU243-1的配置,多半是不行了,PLC不是我们的而且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你的两个TSAP都设置成了4D57,这时组态软件是使用了CP243-1的PG资源连接,而PG资源同时只能连接一台设备,所以易控在通讯的情况下,KEPWARE是连接不上的。

    你可以试一下断开易控的链接,KEPWARE是否就通讯上了。

    如果通讯正常,说明TSAP设置需要修改。

    两个TSAP都设置成了1000和1011分别尝试,并且在现场直接一根网线直连,IP地址也改成易控的,通讯状态一直是bad。

    KEPServer与200smart通讯就没有任何问题排除了Siemens TCP/IP Ethernet 驱动可能存在的问题。只有TSAP改成201,和IP做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