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8):
1.仪表的通讯接口USB B口,就是打印机的那种口。
2.我用打印机的线,一头USB B口插仪表,一头USB A插电脑,用串口助手可以正常读取电压电流。
3.我用USB转232+232转485两条线接到485ADP模块上,发送SD灯闪烁,但是没有返回数据,接线和程序如下。
4.仪表的通讯参数 波特率19200 N 8 1.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谢谢了!

楼主:
用串口助手试验,可以正常读取。

网友A:
仪表的USB不能和PLC直接通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的USB不能和PLC直接通讯吧?

不知道啊,我第一次这样搞

网友B:
打印机线里面是没有任何处理的,就是几根线.USB到串口本质上是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的,你上面的仪表里面已经内置了,所以用USB线插上去就能用,但是注意这个时候USB线上走的是USB协议,而且你的仪表是一个从机,需要电脑端作为主机处理USB协议在内的一大堆东西最终才能体现为一个串口助手立即可用的串口设备.

USB转串口是另一个从机设备,用于把USB协议转成串口,你把两个从机插一起,谁都不认识谁.PLC那边只管疯狂发数据,然后一根毛都收不到,可不是SD闪烁然后收不到数据么

(最NB的是你上哪找的USB B口转RS232的线,我可从来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线里面是没有任何处理的,就是几根线.USB到串口本质上是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的,你上面的仪表里面已经内置了,所以用USB线插上去就能用,但是注意这个时候USB线上走的是USB协议,而且你的仪表是一个从机,需要电脑端作为主机处理USB协议在内的一大堆东西最终才能体现为一个串口助手立即可用的串口设备.

USB转串口是另一个从机设备,用于把USB协议转成串口,你把两个从机插一起,谁都不认识谁.PLC那边只管疯狂发数据,然后一根毛都收不到,可不是SD闪烁然后收不到数据么

(最NB的是你上哪找的USB B口转RS232的线,我可从来没见过...

淘宝啊
明白了,不能这么玩。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