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嘛欧姆龙的只有一个置复位都会报警告?
恍惚一生,如执迷探索之道

楼主(2021-07-19):
干嘛欧姆龙的只有一个SET与RSET都会报警告?只用SET不会加上RSET就编译警告?这又影响吗?
人放低自己,则汇聚百川
恍惚一生,如执迷探索之道

楼主:
将SET与RSET分开不同的两行也是一样编译警告?
人放低自己,则汇聚百川

网友A:
它只是提醒一下双线圈,并不影响程序执行。

网友B:
这是欧姆龙软件的好用之一,变量重使用警告
如果是其它品牌软件,你重复使用了变量它屁都不放一个,执行出问题后查死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欧姆龙软件的好用之一,变量重使用警告
如果是其它品牌软件,你重复使用了变量它屁都不放一个,执行出问题后查死你
西门吹雪家。。。。。

网友D:
只是检测到此输出重复,只是警告,不会影响使用,置位复位必须成对使用

网友E(2021-08-27):
重复输出报警,不影响执行

网友F:
注意看清楚,,是警告不是报警

网友G:
只是提醒你一下,并不影响程序运行
干嘛欧姆龙的只有一个置复位都会报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