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9):
各位师傅,BCD指令可否可以在GX Developer上模拟运行

楼主:
LD X1
OUT C0 K10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计数器程序,在GX Developer上模拟运行,不能转为数码管用的8421码,BCD指令没有执行
LD C0
RST C0
LD M8000
BCD C0 K2Y000
END

楼主:
请各们师傅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模拟好多指令是不支持的

楼主:
那是不是有可能不支持BCD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 X1
OUT C0 K10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计数器程序,在GX Developer上模拟运行,不能转为数码管用的8421码,BCD指令没有执行
LD C0
RST C0
LD M8000

我个人认为BCD得到了执行,可能您对8421码有些误解。

表示个位数时,BCD码和BIN码的表示方式完全相同,当大于1位数时,数据才会产生不同的排列方式。

例如:0~9      BCD和BIN在存储中的位置完全相同。

但是多于1位数时,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BCD:0001 0001     BIN:0000 1011,但是你写的例子中并不存在多于1位的情况。

因此,BCD指令得到了正确的模拟。

Good Luck~

楼主:
感谢师傅的帮助,我在模似时C0读数和K2Y000下面显示的读数是一样的,在触摸屏上模似数码管显示的是乱码

楼主:
例如当C0等于小1时,k2y000现显示等于1,触摸屏上模似数码管显示一横也就是说是0000001,而不是1的显示码0000110

楼主:
我用MOV指令时当C0是1  ,2,3,4时K2y000分别是6,91,79,102

网友C:
程式沒問題,應該是觸摸屏顯示的設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