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9):
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固态控制会出问题吗,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可以频繁使用的寿命会比其他的要长,声音也要长。
但是您想让人家给你提建议或者其他的那你电机什么详细参数工况就要详细描述了。比如电机使用条件,功率,电压  频率也是有一个条件的。

网友B:
选固态继电器比电机电流至少大两个量级

楼主:
直流电机是12v的功率5w.

网友C:
选择DC控制DC型的就可以了,5W功率,随便选啦!

专业外协

网友D:
普通直流电机还要高频正反转...不知道你这个高频有多高...
高到一定程度,伺服都够呛
继电器肯定是没问题,就怕电机顶不住,记得不要上手摸,会很烫~
以及电源容量也要够,建议独立电源10倍容量起步,否则死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直流电机还要高频正反转...不知道你这个高频有多高...
高到一定程度,伺服都够呛
继电器肯定是没问题,就怕电机顶不住,记得不要上手摸,会很烫~
以及电源容量也要够,建议独立电源10倍容量起步,否则死的很快

频率不高,约10秒一切换,主要是要求寿命长。设备要稳定,我怕的是固态继电器时间长会损坏。客户一个测试周期要个把月。一直不停的运行。

网友E:
小功率的 直接控制就行,建议在控制器输出端串个0.5A的保险丝。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Z7789  非常简单 便宜

    这是固态型号吗?淘宝没有搜索到额。

网友G:
    http://www.lt-dz.com,看看这儿有没有合适的,做固态继电器的

网友H(2022-02-18):
    用MOS管桥接最理想

网友I:
    10秒一次频率也不高啊,中继不行就接触器,接触器性能要比中继好。固态继电器这东西是电子产品,频繁通断是可以,就是怕用不久,而且要注意散热。

网友J:
固态又叫无触点开关,所以用固态比有触点的中继强多了!

网友K:
MOS吧!晶闸管关断会伤心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频率不高,约10秒一切换,主要是要求寿命长。设备要稳定,我怕的是固态继电器时间长会损坏。客户一个测试周期要个把月。一直不停的运行。

10秒钟叫啥子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