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9):
有一个灯被三个按钮控制(一个电源,一个灯再加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并联控制,现在我想知道是哪个按钮按下导致这个灯亮的。并且反馈给PLC。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个太基础了 都不要PLC可以实现知道呢 ,加指示灯也可以实现,那家PLC不是同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基础了 都不要PLC可以实现知道呢 ,加指示灯也可以实现,那家PLC不是同样的原理。

主要就是要驱动负载,而且要给到plc信号,能不能给个图。检测设备,检测按钮按下对应的控制线路是否对应,而且驱动电流是否正常,每一路用单独的负载成本有点高,所以通用一个负载,但是要看是对应哪路输出,目前只有电流表加通讯方式来区分,主要想想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B:
而PLC信号只占用1个输入点来判断,需要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配合。
如果是占用PLC3个输入点来判断,相信不用说都知道怎么配线了。

网友C:
哪你不能用PLC来控制灯吗?

网友D:
要是三个同时接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PLC信号只占用1个输入点来判断,需要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配合。
如果是占用PLC3个输入点来判断,相信不用说都知道怎么配线了。

确实三个点,但是负载只有一个,一时我还真没想到合理的方法。加三个中继好像没法实现。因为触点开关是单路的。

网友B:
PLC是三个点输入,就把每个按钮接通时信号给PLC输入(如果电压不对,一个按钮可以多组触点),再判断,是哪个点接通,如果多个点接通就判断先后,3个按钮不存在同时接通,总有先后顺序。

引用 楼主:

确实三个点,但是负载只有一个,一时我还真没想到合理的方法。加三个中继好像没法实现。因为触点开关是单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要驱动负载,而且要给到plc信号,能不能给个图。检测设备,检测按钮按下对应的控制线路是否对应,而且驱动电流是否正常,每一路用单独的负载成本有点高,所以通用一个负载,但是要看是对应哪路输出,目前只有电流表加通讯方式来区分,主要想想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

都用PLC了,那你不能用三個開關給信號給到PLC嗎,然後PLC内部去控制這一個輸出,比如開關1-3分別輸入X010-X012,再用一個輸出Y10控制負載,根據實際負載可以用直接驅動,也可以繼電器、接觸器等等。改几根綫沒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PLC了,那你不能用三個開關給信號給到PLC嗎,然後PLC内部去控制這一個輸出,比如開關1-3分別輸入X010-X012,再用一個輸出Y10控制負載,根據實際負載可以用直接驅動,也可以繼電器、接觸器等等。改几根綫沒啥成本。

主要是需要测试这组开关的带负载性能,同时又检测开关控制的线路对不对。所以需要这么判断。挺尴尬的,好像除了每路串个电流表没啥好方法,就是成本高。一个检测台40组开关检测,每组开关需要检测三路线路每路又要带的动假负载。如果每路串电流表的话要120个。然后用通信来读取判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需要测试这组开关的带负载性能,同时又检测开关控制的线路对不对。所以需要这么判断。挺尴尬的,好像除了每路串个电流表没啥好方法,就是成本高。一个检测台40组开关检测,每组开关需要检测三路线路每路又要带的动假负载。如果每路串电流表的话要120个。然后用通信来读取判断。

1.測試開關的帶負載性能,就是測量實時電流還是什麽?目的是什麽呢?還是說就是生產開關的?做品質檢驗?
2.40組開關同時又檢測開關控制的綫路對不對,這個是否正確判斷標準是什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測試開關的帶負載性能,就是測量實時電流還是什麽?目的是什麽呢?還是說就是生產開關的?做品質檢驗?
2.40組開關同時又檢測開關控制的綫路對不對,這個是否正確判斷標準是什麽呢?

说得对,我之前描述的不太明确,
就按单组开关来说,一组有三个按键,控制三条通路(三路线+对应的一根公共线),一个一个按下循环测试,测试按下时对应的回路是不是正确,对应的带负载是否正常(这个应该用电流来判断+恒流源)。就是想确认一下需要用到三个电流表,还是只用一个就可以?现在问题是,如果用一个电流表的话,好像无法确认线路对不对。

楼主:
直接描述一下设备功能:检测组合按钮(如图)开关线路是否正确,并可以正常带负载。如图,一个组合开关,ABC三个按钮,控制123三根线与COM之间的通断,测试方法,按个循环按下松开,一个一个按。要求按下按钮时测试按钮对应的通断线是否对应,还有按钮这路线对应的电流是否正常(需要加上假负载和电流表)。想想能否只用一组电流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得对,我之前描述的不太明确,
就按单组开关来说,一组有三个按键,控制三条通路(三路线+对应的一根公共线),一个一个按下循环测试,测试按下时对应的回路是不是正确,对应的带负载是否正常(这个应该用电流来判断+恒流源)。就是想确认一下需要用到三个电流表,还是只用一个就可以?现在问题是,如果用一个电流表的话,好像无法确认线路对不对。

如果是這樣,根據你的圖,可以理解為其實開關兩邊都有一個公共端,那就可以把電流或者電壓互感器裝在公共端,不需要每條綫都裝,你説的一個一個按下循環測試,應該是復位掉再按下一個吧,這樣如果有不通的公共端肯定電流、電壓就不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