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0):
昨天手贱调了下字符大小,一直点的缩小,然后发现无法扩大了,自动调整也不行,选项里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删除安装文件夹卸载重装也不行。。。。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调回来或者怎么能够彻底卸载干净吗?

网友A:
Ctrl键加鼠标滚轮上下滚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键加鼠标滚轮上下滚动试试。

这个只能放大梯形图,但是字符显示还是那么小。

网友B:
GX WORKS3打开,然后点视图----颜色及字体---梯形图编辑器下面---字体设置改为用户设置----字体右边三个点----大小进行修改,最后确定----再确定,完成大小修改。
  • 下载积分:+1(李雄好账号的)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木林森) 真诚感谢!

网友C(2022-08-24):
    方法太有用了,感谢

网友D:
    3楼棒棒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

网友E(2023-07-19):
    哥 你这只能改文字大小,我想改图标梯形图符号,,我程序这个上升沿,啥的更跟看不出来,他是个上升沿
引用 网友B:
    GX WORKS3打开,然后点视图----颜色及字体---梯形图编辑器下面---字体设置改为用户设置----字体右边三个点----大小进行修改,最后确定----再确定,完成大小修改。

网友E:
    这个图标能不能变成 GX 2 一样,好识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