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3U和三菱触摸屏如何实现通讯,数据是怎么交互的呢?求指教!!!

楼主(2021-07-20):
plc这边有16cclink模块,连接了几个远程i/o,现在需要添加一个触摸屏,要求在触摸上能操作工位,显示报警信息;所以想请教一下,X3U和三菱触摸屏如何实现通讯,数据是怎么交互的呢?plc编程用的gx work2;原来是每工位按钮控制,现在功能不变,在线体要加一个触摸屏,就这样

网友A:
FX3U不是能直接连接触摸屏嘛

楼主:
直接用专用线缆可以从plc的编程口到触摸屏,然后编程口就被占了;我可以在触摸屏这边直接访问plc吗?然后触摸屏的点和plc的怎么对应的啊,是专用的缓存区还是怎么?我可以在哪些手册或者资料上得到答案?

网友B:
三菱的直接PLC连触摸屏就行了,通讯线插在触摸屏上,穿透通讯PC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的:第一步:用了一根通讯线从plc到触摸屏RS422串口,用编程线连接触摸屏usbmini口和电脑usb口,然后通讯设置,第一步连接和通讯应该就行了是不?
第二步:用GT WORK3里面的GT designer3,对触摸屏(GOT)安装或者更新Bootos
第三步:打开 GX WORK2,在GT designer3中导入GX工程里的软元件,就可以使用定义好的软元件来做画面;和plc程序就一一对应上了,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直接PLC连触摸屏就行了,通讯线插在触摸屏上,穿透通讯PC就行了
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