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0):
需要一个PLC一个触摸屏,一体机也可以。具体要求如下
输入8点左右,输出6点左右(包含一根轴脉冲+方向)
带一根轴走脉冲定位功能。
不是一体机的话要连接一个7寸触摸屏(也是越便宜越好)
以前都用信捷啥的,客户觉得用不知名的方案先测试。要再便宜。有没有谁有这样的组合搭配。

网友A:
中达优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达优控

确实可以,顶上去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C:
质量不大好
第一次用就出问题了,顺丰寄回去的。

网友D:
中达优控:5寸台达24MR-500ES-B 一体的,价格约500。
我用来做电缸控制。

网友E:
中达优控确实便宜,值得推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质量不大好

都已经是这种要求了,就别再谈什么质量了吧

楼主:
已经买了中达优控,五百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中达优控

用过控制步进,的确便宜可行

网友H:
中达优控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I:
研控一体机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J:
    顾美也可以的!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K:
我做过大彩屏+stm32的主控板,可以做的很便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做过大彩屏+stm32的主控板,可以做的很便宜,呵呵
没搞过,不会,程序开发简单吗?简单的话有空也研究一下。

网友L:
去掉知识产权成本的情况下(山寨品牌PLC除外),硬件成本大致上和软件成本是负相关的,追求极致的硬件低价格,最后软件成本就会上升
当然,软件复制不要钱~
这就是传说中的做便宜硬件要上量才能挣钱,其实就是挣个软件的钱~

网友K:
工作量不好说,光屏的话,我做过威纶通,台达,proface,昆仑通泰,维控,同一个样例,用不同的屏,工作量就完全不一样;plc我也用过很多,艰辛就不说了

网友M:
人工调试费咋算啊?

网友K:
我最近几年都是做批量的,公司只要走量,很少算人工,单纯做设备的还是建议用自己比较熟的,陌生就意味额外的成本

网友N:
陆杰14MT.,太控7吋屏4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