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闭环步进和伺服的不同点求助

楼主(2021-07-20):
闭环步进如果收到受到外力,编码器检测到当前位置发生略微改变,会不会跟伺服一样,外力移除后能自动纠正位置的?
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经验,现有台打磨机,想用闭环步进设定高度,然后进行打磨,我怕工件受力之后,位置就变掉了。

网友A:
肯定会啊,你位置有偏差大了时间稍微长点,伺服都会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啊,你位置有偏差大了时间稍微长点,伺服都会报警了
大了会报警我知道的,主要想确认下,闭环步进偏差小了会不会自动纠正。
qw172365283

网友B:
闭环步进只能说近似伺服,也能达到高精度,因为他可以反馈了。但毕竟不是伺服,闭环步进也只是适用于,慢速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的场合。我认为他就是介于伺服和开环步进之间的东西

网友C:
用过东方的闭环步进,上电后使劲手转能转动,松手后自动回位,别家的没用过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