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1):
三菱Q06UDV,QD77MS16,QD75P1N,8个轴,输入32,输出32,主要功能是和两个相机做补偿量。

人机屏客户不要,说要用电脑做,找人做上位机。可是人机模板肯定是我提供给上位机。

熟人,说后面要是做成了可能有好多复制机。

我报价18000,客户砍价15000,成交。

(其实我之前也没做过三菱q的定位控制,第一次,也当学习了,嘿嘿,不过还是有点小慌,怕耽误时间)但是有把握做好。

各位感觉这报价怎么样。

网友A:
不明觉厉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B:
只做PLC,不含上位机可以的。
嗯,慢慢来吧

网友C:
关键是复制机和你有没有关系?别做好了他拿去破解自己复制了。
这个应该还好,都是熟人。

网友D:
付款方式呢?别最后翻脸
应该不会。

网友E:
正好你有空,而不需要出差调试,工艺简单可以的。如果是公司对公司这个价格就亏大了。
私活也不经常做,也没啥经验。

网友F:
做上位机的时候你 肯定得配合
花多少时间 说不准
是的,上位机这也是头疼,肯定要配合。而且做这个上位机的也不是很熟。

网友G:
嗯,我还有个朋友推荐了个单子,做屏和plc的程序,沟通后说其他人现场只用了不要2小时调台机,算下来2台机1200,以后就是调好一台600,呵呵
苦逼啊,技术人在业务方面还是不行。

网友H:
和上位机配合和通讯会是个麻烦,就PLC本身来讲这个价格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别把PLC和上位机交互想的那么复杂,先确定边界,哪些是PLC干哪些是上位机干,中间交互的接口设计好就完事了.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边界不清晰,同一个功能上位机可以多做一点,PLC也可以多做一点,然后就开始扯皮.

其实最理想的就是PLC里面只实现一组功能逻辑,作为整个系统的IO界面和安全保障,剩下的全部交给软件做.
当然实际情况经常不由人,但是我以前的经验就是上位机只要负责给PLC灌数据,PLC根据数据执行就可以了,
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简单的区分为是逻辑问题(数据不对)还是执行不对(PLC程序问题),双方分的很清楚.

网友J:
这个报价是软件费用吗?不包括硬件吧。

网友K:
8个轴是什么控制,如果就PTP,把上位机一起拿过来,我帮你程序写完,给我13000就OK

网友L:
这种把地址分配好做成表格,那些是报警,那些是手动,那些参数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告诉他,成熟的上位机开发人员,处理这个很简单的,不过还是建议提前沟通地址分配,最好是批量的地址,方便上位机读取。

网友G:
口头讲讲很简单,当时算算2~3天,实际一高个把月,偶尔还要出差去改进,呵呵

网友M:
价格差不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口头讲讲很简单,当时算算2~3天,实际一高个把月,偶尔还要出差去改进,呵呵
就是。特别是开发一个新机台,可以肯定的说百分百会有改动,改动小还好,如果电控改动的大,会亏死。开发新机台不是写测试程序,调试的时间会远远超出你的预算。
其实,程序报价并不完全取决你程序难度和耗费的时间,更多取决于这个机台的利润。不同行业,利润差别巨大,相应程序费用也差别巨大!

网友O:
三菱Q06UDV,QD77MS16,QD75P1N,8个轴,输入32,输出32,主要功能是和两个相机做补偿量
价格适中,还好。

网友P:
最好是能先拿到一部分定金,真的。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网友Q:
之前写了两台5u的CNC加长打孔机,一台4轴,一台2轴,报价9000,两天一夜连着赶出来了,后续小问题远程修改

网友R:
做上位机的时候你 肯定得配合
花多少时间 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