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1):
我有一个长900mm的产品要从头开始动,到尾部结束,加上本身长度,这个传动机构长度就得2000mm,我目前是想螺旋传动,加上滑轨。不知道螺旋传动距离由什么决定,能不能传这么远,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更好,传送机构要保持水平,不能用传送带之类的。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楼主:
自己顶一顶,在线求助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网友A:
水平的直线电机咋样
直线电机两米长的?我产品放在一块1m*1m的板上,加起来几十KG,我也不知道直线电机可不可以

网友B:
距离一致的话滑轨配合气缸顶。

网友C:
精确定位的话用丝杆+线轨+伺服电机或者齿条+伺服电机;不涉及定位的话用线轨+多级气缸
不涉及定位,但是要力气够大速度可调,感觉电机更合适,这样用调速电机+丝杆+线轨可否

网友D:
直线滑轨,气缸,电磁阀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E:
无杆气缸+线性滑轨

网友F:
这的看你速度要求了?这么重的东西惯性也不小

网友G:
看你舍得花多少钱了,钱多的话直线伺服,钱少点的话就用伺服+丝杆吧,钱再少点就用油缸,几百吨的都拖得起。最没钱就用气缸解决了。
  • 下载积分:+1(肥肥的瘦子)

网友H:
    直线导轨导向,电机+同步带传动
    同道中人,我就是这么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