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1):
  原先是一台安川G5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输出偏差在0.2V以内,前两天坏了,想换安川H1000货期太长就采购了一台三菱A820,三菱的偏差最大有0.4V,也就是说上位机给8V模拟电压,AM-5端子输出监视模拟电压只有7.6V,想把偏差压缩到0.2以内,大佬们支支招。

网友A:
引用楼主富阳工控于2021-07-21 11:32发表的 三菱A820模拟量输出问题请教 :
  原先是一台安川G5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输出偏差在0.2V以内,前两天坏了,想换安川H1000货期太长就采购了一台三菱A820,三菱的偏差最大有0.4V,也就是说上位机给8V模拟电压,AM-5端子输出监视模拟电压只有7.6V,想把偏差压缩到0.2以内,大佬们支支招。

那阻抗損失電壓差~~用轉換版~~again offset去處理把
大佬的意思是模拟量输入输出都加信号隔离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模拟量的输出或输入也有参数可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