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2):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请教大神们置位怎么用?

楼主:
为什么复位了上面的M16.1还是ON?而且M16.0OFF后置位也不保持

网友A:
用沿信号触发,不然条件常通的就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沿信号触发,不然条件常通的就不能复位

那我分级置位的用的同一信号,结果三级一起置位了,这又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B:
1楼的程序写的就有问题啊,你置位一直有信号,下一行立马复位,等下个扫描周期过来马上有置位了

楼主:
现在用M7.7的上升沿做能达到效果。
但是把三级放一个程序段里就不行,分三个段却可以。
三菱就方便多了。
三菱梯形图写长了查起来麻烦;西门子的仿真麻烦。
个人见解。
感谢各位了!!

网友C:
西门子的输出和单片机一样,上面置位,下面复位,但是第二个周期又置位,复位。相当于以扫描周期作PWM输出。三菱的只是以自上而下软件最后一个有效的输出作为状态输出。

网友D:
置位和复位  上面是地址  下面数字是连续置位或者复位的数量,对某个位,置位和复位如果同时执行,以最后输出为准。

网友E:
用RS触发器就可以了  还可以解决复位置位优先的问题
锅专家
如果您有烦恼,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请找专业背锅侠。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
锅背的快准狠,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
专业背锅,快选锅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程序写的就有问题啊,你置位一直有信号,下一行立马复位,等下个扫描周期过来马上有置位了

我这是单独写的两行,在线仿真。

有时不熟一个产品,一时半会真理解不了说明。现在程序正常运行,但是感觉写得很杂。
西门子200就是不能像三菱那样离线仿真,不能在运转中在线修改程序。
或许是我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