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2):
西门子1200,压力传感器4-20mA电流信号咋处理,哪位大神有案例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电流量加模块
6ES7 231-4HD32-0XB0
设置去软件看
再不明白私信

网友B:
加模拟量输入模块,反馈到PLC  IW地址  4---20MA  对应0---27648数字量

网友C:
二楼1200里面好像没有你说有4~20MA只有0~20MA吧,要用到4~20MA要前面减去4MA吧

楼主:
之前看到过一份资料,CPU本体也可以做,并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楼1200里面好像没有你说有4~20MA只有0~20MA吧,要用到4~20MA要前面减去4MA吧

SIMATIC S7-1200,模拟输入, SM 1231,4 模拟输入, +/-10V,+/-5V,+/-2.5V, 或 0-20mA/4-20mA, 12 Bit+符号位(13 Bit ADC)不会错的,吓我

楼主:
哪位大神有案例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数值处理,用比例和标准化两个指令配套

网友E:
模拟量模块对应数字量5530-27648。然后用标准化,缩放两个指令就OK

网友E:
给你个自己写的块直接插进去填参数就好了
附件: ITR-Alarm.zip (1 K) 下载次数:3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自己写的块直接插进去填参数就好了

感谢大神分享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厉害了。感谢大家分享。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

网友G:
西门子1200自带输入通道 0-10v    可以用一个500欧的电阻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对应2-10v 再接到PLC本机上的输入口  数据保存在对应的IW地址内  对应 27648*0.2 -   27648

网友H(2021-08-23):
引用 网友E:
模拟量模块对应数字量5530-27648。然后用标准化,缩放两个指令就OK

正解

网友I(2022-12-26):
引用 网友C:
二楼1200里面好像没有你说有4~20MA只有0~20MA吧,要用到4~20MA要前面减去4MA吧

好像说博途的模拟量不用减4MA,不像200那样要标定5530-27648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