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仿货怎样来的。

楼主(2021-07-22):
据说是台湾高仿的的货,为什么做的一模一样,难道三菱公司没有打假侵板吗?

网友A:
高仿,仿的高明

网友B:
是不是也可考虑出个新的品牌呢

网友:
5U都有假货。 单片器用的是瑞萨没加密直接读

网友C:
应该高仿中有些零件用的是和三菱一样或者类似的。
说明这里水很深啊。
但最近各种原材料缺货,有可能高仿也会缺货。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引用楼主sansen于2021-07-22 14:09发表的 三菱高仿货怎样来的。 :
据说是台湾高仿的的货,为什么做的一模一样,难道三菱公司没有打假侵板吗?
台灣沒高仿~~只有授權給某些廠家生產
板子還是三菱提供~~只有變成在台組裝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能用就行

网友F:
台湾岛内的三菱PLC是授权给士林电机生产的。据说是不可以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的。但有一些也经过特殊的渠道流出。比方说采购台湾的机械设备...我用过士林的AX系列,就是三菱的FX系列。三菱有的型号士林也有就把F换成A就行了,编程线软件用三菱的就行。有这层关系在...能造出高仿三菱也不奇怪了。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