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2):
西门子1500,组态remote IO的AI时提示"模块地址已修改"。我点击“使用新模块地址重新连接变量”,为啥系统里面的I0.0-I10.0直接变成了I50.0-I60.0? 然后设备就启动不了。 但是同样的几台设备,都一样的操作,其他几台设备没问题啊。

网友A:
看清楚提示再操作啊。你已经重新分配地址了,点肯定对不上拉!

网友B:
地址使用重复了还要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提示再操作啊。你已经重新分配地址了,点肯定对不上拉!

请教正常应该怎么操作呢? 设备地址变量表已经有I0.0-I49.0,  我组态新的AI模块,地址想改成IW50--IW53, 改完后,这个弹窗是不是直接点击“确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