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3):
霍尼韦尔MS9540可以跟三菱PLC连吗?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相关这款扫码枪的技术资料

楼主:
如果要跟三菱PLC连用那种扫码枪比较合适?目前这款是USB的。。。

网友A:
一般都有串口的~USB不能连

楼主:
扫描枪的通讯线型号: RS232cable PN:53-53000-3
FX3U+FX2N-232ADP
附件是应用实例,东西还没买回来,没试

楼主:
不是ADP,是232IF
当通过FX2N-232IF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通讯时的具体程序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ADP,是232IF
当通过FX2N-232IF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通讯时的具体程序如下:

用232bd 不用寫太多轉換
一個rs指令跟參數設定好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32bd 不用寫太多轉換
一個rs指令跟參數設定好則可

左右手2把扫码枪要接在一个PLC上,所以装2个232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