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E700

楼主(2021-07-23):
三菱变频器E700 2.2 系列的变频器 2.2KW,请问有内置制动电阻的吗。
由于我们使用的负载是频繁正反转启动,加提升,下降, 如果没有内置制动电阻的话,经常报过压。
当然如果需要外加的话,也比较麻烦。

网友A:
找一个250欧,200W左右的铝壳电阻
或者直接在淘宝搜索FR-ABR-H2.2K,买一个
安装后修改参数PR30=1 , PR70=10%

网友B:
为群主的专业和服务点赞

网友C:
建议变频器加大一级,另外马达刹车回路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