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当在自动运行中,伺服碰限位,怎么处理好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1-07-23):
请教一下,当在自动运行中,伺服碰限位,怎么处理好

网友A:
停啊 都限位了啊,断使能

网友B:
触发报警停机

网友C:
如果你要问会出现什么状况,楼上已经回复你了,会报警。如果你要问怎么解决,如果电机和驱动器能够实现的,那就改参数,如果不行,那就需要更换合适的伺服了。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我是想说,碰到限位后,机器该如果做才好,如何处理这个故障,是切回手动,然后单轴回原,然后再切回自动,按启动继续运行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还是说停机,断电,重启呢

网友D:
这个你说了算,总算有你能做主的地方了

网友E:
碰到限位后报警停机,复位后手动回零,再重新启动运行.

网友F:
伺服碰到极限后PLC+伺服内部自己会报警,你只要读出 正极限\负极限 状态后在触摸屏上写报警即可,不需要断使能,至少我用的三菱和西门子是这样的,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设备自动运行的时候会碰到极限,普通应用里示教的点位自动运行反复走,一般是不可能碰到极限的,除非你程序写的有误,如果是我,我写的程序在自动运行时碰到了极限,我肯定会查程序哪里出错了,是不是位置数据错了,如果你是特殊应用,请描述一下你怎样定位会碰到极限。
如果是碰到极限了,肯定要切回手动,然后重新初始化的,不能立刻恢复。

网友G:
感觉碰到极限后,报警停机,回原点后才能重启

网友H:
如果是限位余量比较小,机构精度也有限,确保防撞最好再加个软限位,至于停的方式有紧急停止的,有减速停止的多种方式,实现的方法也比较多,断信号,断状态,给信号,自己看哪种最适用的的使用环境。
请教一下,当在自动运行中,伺服碰限位,怎么处理好

网友I:
各位经验都可以 挺丰富的

网友J:
我觉得还是要看为什么会碰极限,这个更重要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伺服碰到极限后PLC+伺服内部自己会报警,你只要读出 正极限\负极限 状态后在触摸屏上写报警即可,不需要断使能,至少我用的三菱和西门子是这样的,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设备自动运行的时候会碰到极限,普通应用里示教的点位自动运行反复走,一般是不可能碰到极限的,除非你程序写的有误,如果是我,我写的程序在自动运行时碰到了极限,我肯定会查程序哪里出错了,是不是位置数据错了,如果你是特殊应用,请描述一下你怎样定位会碰到极限。
如果是碰到极限了,肯定要切回手动,然后重新初始化的,不能立刻恢复。

                   是的   正常是不会碰到限位的   ,如果碰到了   要么是数据有误,要嘛是惯量大挺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