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3):
型号:FX3GA-M40R的PLC,从里面上载后程序大部分为黄色底色,编译后显示错误,是不是上载的不完整?有什么办法可以读取完整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掉了,PLC亮灯没

网友B:
解密非正常读取吧?

楼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掉了,PLC亮灯没

程序掉了那这些上载的是啥啊?掉程序是掉一部分吗?RUN绿色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密非正常读取吧?

解密读取就不完整吗?

网友C:
GX-Develope写的程序,Works2读的,一个LD带的指令行太多了,显示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GX-Develope写的程序,Works2读的,一个LD带的指令行太多了,显示不完全

那直接用GX-Develope读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你那解密造成的
我當然有辦法讓他正常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终于读完整了,心累

网友E:
新建有标签简单工程或结构化工程读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