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90碰限位,没法手动,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1-07-23):
西门子V90碰限位,没法手动,只能断开使能,手动拨动电机离开限位,没法手动反向离开,怎么做才好

网友A:
1、人为的触发极限传感器后,将障碍物移开了,也是无法运动的。解决方法:需要将传感器挡住,在伺服反向运动中再移开障碍物
2、如果正常运动中触碰极限传感器,消除报警后是可以反向运动的。解决方法:检查你的程序设计

网友B:
碰限位,可通过复位按钮消除报警,再反方向运行。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C:
西门子V90碰限位,没法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