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用什么编程下载线?

楼主(2021-07-23):
没玩过三菱Q的,看了232接口其中有个方形的洞,是不是专用的编程线?用以前的编程线没法插。

网友A:
看型号,圆6针 232线,usb 网线

网友B:
USB手机线,或Q-232线缆,或网线,看是什么CPU,有什么配置。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Q的CPU很多种。
如果你说圆孔232边上有一个方孔的,那可能是老式的CPU,比如Q02HCPU Q06HCPU Q12HCPU Q25HCPU
这可以用那种老式的USB打印机线。

网友D:
USB手机线,或Q-232线缆,或网线,看是什么CPU,有什么配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就是以前手机用的那种梯形方口的USB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