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1-07-24):
如图,DSZR在A点回,脱离S2到P1停止,在B点回返回到P2停止。两次不在同一位置。高手帮忙点拨一下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每次回原点之前都让他回到S3这一端不就行
下载积分:+1(hong0618) 真诚感谢!复位之前,前 ..

网友B:
你的回原点方式是不带DOG搜索的吗?如果是的话按照以下方法来
假设条件为S1方向为负方向\回原点 P1 P2 为S2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启动回原后以无限发脉冲方式往S1走,如果碰到P2则停止发脉冲并启用回原点指令,
如果没有碰到P2则继续走,到底后碰到S1,碰到S1后改变方向继续走,直到碰到P2后停止发脉冲并启用回原点指令。
下载积分:+1(hong0618) 真诚感谢!

楼主:
一楼,复位前,前进一段。这应该是ZRN的操作。
二楼的意思是再启动一次复位
还有再简单点的吗,既然是带搜索的,应该是哪里没注意到
小姐姐骚啊

楼主:
第二种方法已实现功能,感谢。先这样用了。顺便吐槽一下国产的串口芯片和PL2303比反应慢还卡机
小姐姐骚啊

网友C:
无论哪个位置先绝对运动DRVA走到某点,比如A点,再回零不就完成了。

网友D:
学了很多年。做过一次FX3U的轴程序。如果你没有用搜索功能的指令,没有硬极限感应器。只有一个原点信号感应器。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任何位置回原点成功,且位置相同。程序简单。
1、当你原点挡块位置在原点感应器附近时,也就是你把轴拉到负极限位置,原点感应器是有信号输出的。所以说设感应器的位置是关键。回原点方向是数值减小方向。那么你在B点时,回零,它就开始进入爬行速度了。停在P2。
2、当你在A点时回原点,先是回零速度,然后到达P1是开始往正方向爬行。停在P2。
程序是抄手册的。但是用的是松下的马达。
下载积分:+1(applisggq)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