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输入框按下enter后触发M10一次怎么做

楼主(2021-07-24):
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触摸屏,什么牌子PLC?
这你的要说吧

楼主:
维纶的,不想通过PLC,直接屏上实现,三菱PLC

网友B:
再加一个按钮呗

网友C:
数值元件属性表里,有一个 “通知”,然后选择需要的功能

楼主:
好像不能实现哦,这是长期ON,谢谢!

网友D:
这个思路你看看行不行,只是触发一次,时间很短

楼主:
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个隐藏的周期性切换开关,设置1秒,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还是没有原厂触摸屏好用,因原厂触摸屏禁止上载,只能根据PLC程序摸索

网友E:
运行一个宏

楼主:
估计人家在触摸屏里写了脚本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