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4):
配置:PLC*1_FX5U
           台达变频器*2_VFD7A5MS21ANSAA
           通讯方式_RS485 RTU
           协议_三菱自带通讯协议
要求能连续(实时)读取两台当前状态和频率变更的即时录入,启停手自动分别触发。
1、程序中用的指令SP.CPRCTL我以为是脉冲触发,改成S.CPRCTL后条件成立是不是可以一直读取,写入?
2、读取写入同时触发会莫停,不会发送和接收,甚至我把1秒脉冲对的的读写改成200ms测试时,频率从0-50的变更就会莫停卡主,不再读取和写入了
3、指令执行结果很难采集到,按理一个扫描时间在指令执行下一行应该可以采集到信号,并以此做加计数观察,可是并咩有观察到计数。
综合以上是否能够同时连续(实时)读写两站的资料信息?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DPRW来读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DPRW来读写呢

为什么不用专用的变频器读写指令

楼主:
第一次详细做通讯的案例,然后搜到各路大神的案例。这个新指令我再试试,感谢!!

网友C:
用ADPRW指令,简单很多。

网友D:
因为三菱变频器专用指令不支持台达变频器

楼主:
ADPRW指令需要自己算校验码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PRW指令需要自己算校验码么?

不需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