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威纶通触摸屏判断设备是否连接上

楼主(2021-07-24):
想用威纶通判断是否和485连接上,如果没连接上的话就对元件数值进行更改,询问客服后进行了尝试,结果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想请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个宏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把那个“当HMI启动时执行一次”的选择去掉。

楼主:
问题已解决,宏能够正常运行,就是写入的地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