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顶部开孔

楼主(2021-07-25):
电控柜顶部开孔,便于电缆进出。请问这个孔怎么封堵。不封堵的话,时间长了会落灰尘。

网友A:
侧面高处开孔,走线

网友B:
不是都有格兰头可以封堵的麽!

网友C:
考虑到IP等级,一般不允许顶部开孔进线,

网友D:
那就堵住吧

网友E:
电器产品顶部开孔好像是大忌讳吧?!为什么非要选择顶部开孔呢?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F:
一般从箱体底部进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