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绝对位置系统

楼主(2021-07-25):
三菱MR-J2S-40A搞绝对位置系统,这一整个电路图哪些可以接哪些可以不接?

楼主:
写程序的话,需要写那个ABS指令吗?

网友A:
ABS需要先把伺服通电,要不然会失败

网友B:
J5都出来了 还在搞 J2 ?

网友C:
安全要求不高的,极限信号可以接到PLC,转矩限制不用的话也可以不接,值读取绝对值,不做原点复位动作的,原点信号,零点信号,清除,也可以不接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
能不能画个接线图

网友F:
简单的也有很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