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选中配方,并将那组数据传送给PLC对应地址中?

楼主(2021-07-26):
软件是MCGSPRO
客户指定要用昆仑的配方功能。
昆仑的样例程序传给下位机有一串脚本,但是如何对应地址啥的呢?
配方管理.控件5.WriteToData( ) 没搞明白。

网友A:
只要配方组态好了,直接用脚本就可以写入到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配方组态好了,直接用脚本就可以写入到PLC了
嗯,弄好了,第一次用软件不熟悉。软件说明有点不是很明确,但是用过一次就好了。

网友B:
刚用是有点怪怪,我摸了两天才基本能用用。

网友C(2021-08-29):
建立配方表,对应下载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