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三菱plc请问有什么教材书推荐?

楼主(2021-07-26):
目前在看fx3u的视频教程,需不需要买本实体书?

网友A:
感觉有实物操作才能学习更好

网友B:
实体书感觉都差不多,都是摘抄的样本和说明书,看看还是可以的。主要还得是有实际应用,才能更快的进步。使用GXwork2配合三菱的触摸屏,部分简单的程序都可以模拟。

网友C:
部分指令可以模拟
还是要动手编程 实践才可以

网友D:
编程手册

网友E:
看书 不如快进看视频

网友F:
视频效果更好

网友G:
有视频看,书就建议用编程手册,指令篇 定位篇 通信 模拟量PID 在本论坛都可以下载到,如果自己有硬件跟着学,那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H:
买书不如动动手感触深学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