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负极短接一起的问题

楼主(2021-07-27):
一个24V开关电源和一个5V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负极可以短接到一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我一个24和一个12的负极短接没问题的

网友C:
负极短接了,正极就要注意不能有连接了

网友D:
只要输出端正极不短接,完全可以的。

网友E:
基本常识,等电位连接

网友F:
最好有一个公共点【负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