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个三菱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21-07-27):
新人没等级只能来这里问了,准备选这个三菱Q172DSCPU 16轴的运动控制器,请问这个控制器是不是还需要买一个Q系列的PLC才能使用?
另外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那种下位不需要编程的运动控制器,直接上位机给运动控制器发命令就能运行的,自己编程太麻烦了。
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小弟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选择那种IO点位控制的驱动器,把对应的位置用软件提前设置好。然后直接驱动IO点就可以让伺服运行到指定的位置

楼主:
你好 大佬 你说的这种是指脉冲输出型的运动控制器吗? 就是I/O连上线到伺服这种
因为我看到有好多是走总线通讯控制伺服的 不知道这里面区别大吗

网友B:
双CPU控制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C:
同样作为新人,一起学习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