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收脉冲问题

楼主(2021-07-27):
为什么PLC发脉冲,伺服却收不到脉冲,接线已排除

网友A:
(1)PLC类型不对,不是晶体管输出的。
(2)接线电源等级不对,有的可以 接5V,结果接24V,或者需要接限流电阻没有接
(3)伺服驱动器参数接收的脉冲类型与PLC不匹配;亦或者模式错了,或者参数错了
(4)部分国产伺服,上电后需要进行参数初始化,可能参数初始化以后就正常了
good luck
下载积分:+1(方飞202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