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7):
今天一家公司面试的时候遇到一道题感觉挺难写的,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题目如下:
十段输送带独立可控组成往一个方向流动的一条线,每段输送带上有1个动作气缸,总共10个气缸,感应器自己任意添加

动作要求:每段输送带只能运送一垛物料,每垛物料有指定任务,从第一段输送带往第十段输送带运送,
                  到达任务地点后,气缸会把输送带上的物料缓慢送出输送带, 要求写出大体控制逻辑。

我认为题目难点有以下几点:
1.比如一垛物料需要到达5号输送带进行下料,此时后面有4垛料需要停下来等
   第5垛料下料完成后,后面1-4输送带的料才能继续往前走
2.第5垛料缓慢下料的时候6-10可以继续动作
3.需要记忆住每垛料的1-10号任务进行传递

这套题让我魂牵梦萦的 ,百思不得其解。
感觉自己的自动化生涯碰到这套题后遇到卡点了,有大神能支支招吗

网友A:
设备ID   传入任务ID 传入任务光电  完成任务光电  传递任务光电 下级任务阻塞状态(输入)
传出任务ID 本级任务阻塞状态  气缸动作

网友B:
因为是连续工位,只需要写每个工位自己的状态就能联动了,比如5号位是传送状态,还是下料状态,还是空状态,可以通过光电和信号来判断。5的状态只对前工位有影响,也就是4的传输。以此类推每个就都联动了。

网友C:
这个还好啊,只要写好每个输送带的状态,位移或者传送,然后每个输送带的出入料条件要写好就行了啊,把每个输送带拆开来写

网友D:
    输送1    输送2    输送3    输送4    输送5    输送6    输送7    输送8    输送9    输送10
    输送1到2时D1向D2送,D1置0等待来料,如果D2不是0向缓冲区存
    一段输送只允许一个料时,就是不允许进行缓冲,目标不是0时停止等待
    输送2到3时D2向D3送,D2置0,如果缓冲区存有数据就先从缓冲区取,遵循先进先出
    出料编号1-10,对应输出出口,就是 D3=3或其缓冲位有=3时停止排料,比3小的输出口都停止
出料口号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缓冲保护1    D10    D20    D30    D40    D50    D60    D70    D80    D90    D90
缓冲保护2    D11    D21    D31    D41    D51    D61    D71    D81    D91    D91
缓冲保护3
  • 下载积分:+5(renjiawonder) 好贴好贴!

网友E:
    你不是在招人吗,怎么跑去面试了,欺骗我感情
    哈哈哈  准备跑路了    给原来公司留棵苗

网友F:
    本站允许流入,本站流入到位           本站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送1    输送2    输送3    输送4    输送5    输送6    输送7    输送8    输送9    输送10
        输送1到2时D1向D2送,D1置0等待来料,如果D2不是0向缓冲区存
        一段输送只允许一个料时,就是不允许进行缓冲,目标不是0时停止等待
        输送2到3时D2向D3送,D2置0,如果缓冲区存有数据就先从缓冲区取,遵循先进先出
        出料编号1-10,对应输出出口,就是 D3=3或其缓冲位有=3时停止排料,比3小的输出口都停止

    这个可行,给你一讲清晰明了很多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站允许流入,本站流入到位           本站流出

    666  这个更简洁明了

楼主:
    主要思路:本站允许流入、本站流入到位、本站流出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例如携带任务5从D1流入
    D1=0  本站允许流入
    D1=1  本站流入中
    D1=2  本站流入到位,判断任务<>5
    D1=3  本站准备流出,判断D2是否可以流入=0
    D1=4本站可以流出,流出后D1=0

    D2...    D3...   D4...

    D5=1  本站流入中
    D5=2  本站流入到位,判断任务=5
    D5=5  本站下料
    任务完成后气缸复位D5=0

网友G:
设置逻辑工站的任务属性。

网友H:
交握写法就可以了,本站 :无料-入料可, 有料-出料可,下站:无料-入料可, 有料-出料可。本站和下站只要有料可和入料可条件达成就可以输送,

网友I(2021-08-28):
做过类似的,Z型物流设备,每个输送带正转是往下个格口,反转是出格口,暂时是10站共11个出口(第10站正转11),在扫码段上位机扫码会给PLC包裹格口号,输送带间有通过检测,会出现压光电排队情况,8号压光电,大于等于8就在7停着排队,不解除就一直排到1,小于8就出格口。
不知道各位会怎么写,我说下我的写法
扫描台=VB100(接收PC格口)
输送带1=VB101
输送带2=VB102
...........
每段大概就几个状态    允许赋值、正转、反转(会因为动作流畅原因加一段提前,后推)
等于当前就反转,大于当前且后段允许赋值就正转,包裹通过完成赋值并清零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