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手册?

楼主(2021-07-27):
这个用户手册怎么搞到?! 网上找不到嘛

网友A:
cp1h编程手册
各指令说明 里面都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本网站首页,右上角的“工控下载”里面的“欧姆龙”板块就可以直接下载啊,只需要几个下载积分就行了啊!!!!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