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art小数转16进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28):
通信中,需要收发带小数点的数据,收到了12.34这个数字, 用RTA可以转换出来12.34,但需要把这个12.34这个数据转换成16进制的数据,使用ATH专用指令却无法转换出数据,直接显法红色标签,查询后发现SM1.7为ON态,表示内有非法ASCII码这是为什么?我该如何解决,请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A:
根本不需要转换,默认就是16进制
热心助人!

网友B:
通讯收到的是32位浮点数12.34,要转换为16位整数应该使用round或trunc指令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丢弃小数部分)
下载积分:+3(张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