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频器欠压

楼主(2021-07-28):
一台新变频器 FR-F840 5.5kw' 一上电就报警欠压 量了电压400v 短接片也没有拆 参数电压设置成380v还是一上电就报欠压 有前辈遇到过吗

楼主:
老哥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现场另一台变频器不是三菱的 照常用 这台一上电就报警 我看网上的 都是运行时报警

网友A:
我也不懂,顶下。应该变频器内部坏了吧

楼主(2021-10-14):
问题解决了,内部短接片没拧紧

网友B:
新的一般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