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设置的密码怎么用一次以后再进入就不用输入密码了

楼主(2021-07-28):
三菱GOT1000设置的画面密码怎么用一次以后再进入就不用输入密码了 为什么啊 大佬们求告知求解决

网友A:
三菱好像默认都是密码输入一次后,如果电脑一直连着就不用输密码了,你试一下软件关了再打开估计就要输密码了
坐标广东佛山,代理英威腾,维控,永宏,军创,ABB等众多品牌15990562240(微信同号),技术支持PLC编程,上位机程序开发,伺服变频器调试以及维修(英威腾官方维修中心)

网友B:
安全等级使用密码登录后,需要通过清除安全等级软元件就可以再次需要输入密码了

网友C:
好像是不能用触摸屏内部地址GD,最好用PLC地址D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