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40MR, 输出点位Y002指示灯显示有输出,但是实际电压没有输出

楼主(2021-07-28):
Y002这个输出点位,人机界面上显示有输出, PLC上的指示灯也亮了,但是测量输出点的电压没有输出,中间继电器也没有输出。 是不是这个点位坏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是点坏了,换个闲置点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更换点位就行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C:
应该就是点坏了,或者线路断了

网友D:
输出点的继电器可能坏了

网友E:
是不是继电器座子坏了,我就遇到过。

楼主:
谢谢给位大神指点,厂家给换了个PL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