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8):
各位大神: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FX3U-80MT-ES-A的PLC控制三菱MR-JE-10A的伺服
但是程序手动和自动运行都无法正常工作,PLC程序监控Y0 Y10脉冲和方向都没有输出。
接线上EM2,SON,RES,LSP,LSN,为低电平输入,
12#20#引脚接24V+  47#48#接0V
伺服设置见图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先不说别的,先伺服上电后,电机轴抱死没有,如果抱死了,再试下手动试运行,以上条件满足之后再谈脉冲口接线正确与否。

网友B:
路过,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急停和限位注意一下选择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别的,先伺服上电后,电机轴抱死没有,如果抱死了,再试下手动试运行,以上条件满足之后再谈脉冲口接线正确与否。

感觉没有抱死,手还能转的动

楼主:
都是低电平,我试过如果不接会报警。
引用 网友C:
急停和限位注意一下选择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抱死,手还能转的动

没使能吧,看下使能没,或者看下伺服模式,是不是力矩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使能吧,看下使能没,或者看下伺服模式,是不是力矩模式

使能给了,伺服控制模式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能给了,伺服控制模式是位置控制模式

使能给了为什么用手还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能给了为什么用手还能转动?

看错了  上面套了个套子  套子转了 电机没转,而且有使能上电的那种电流声,所以我判断使能是上了的

网友F:
PLC监控不输出脉冲和电机,接线等物理层面没关系,脉冲数量,脉冲频率,限位,急停等参数设置需要检查一下

楼主:
有大神能帮忙解决吗

网友G:
程序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发上来

Y5:使能
Y7:强制停止
Y10:方向
Y11:复位
Y12:正转行程末端
Y13:反转行程末端

网友G:
引用 楼主:

Y5:使能
Y7:强制停止
Y10:方向

你监控下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监控下你的程序

按你的方法监控M8343、M8344,均为ON
且在程序JOG运行方式下将M303/M304置为ON后监控M8348也为ON,但是伺服无动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监控M8343、M8344,均为ON
且在程序JOG运行方式下将M303/M304置为ON后监控M8348也为ON,但是伺服无动作

你的极限是不是接的常开?
附件: 16-26-52.rar (499 K) 下载次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