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通讯掉线怎么对元件置位

楼主(2021-07-28):
请问下比如modbus rtu 某个设备掉线了,怎么怎么实现对元件置位。屏检测到掉线就置位。

网友A:
你不适合写程序。

网友B:
你不适合写程序

网友A:
做心跳程序啊,主站每隔2秒置位一个触摸屏地址,触摸屏如果在3秒内检查到置位就复位,如果复位状态超过3后未检测到置位就是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