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机台24v电源短路保护

楼主(2021-07-29):
机台2直流4V电源输出如何做短路保护比好用?
之前接一个保险丝,出现元器件烧坏了保险丝还没有熔断。

网友A:
24v开关电源就有自带的短路保护。每好点的开关电源

网友B:
你需要的是元器件的保护吧,24V电源是供电部件,加保险丝只是保护输出的24V短路,一般好点的直流电源都有短路保护
要是元器件比较贵重需要保护,就要单独加过流保护,就像一般的感应器,要是信号输出接错线,输出直接短路了,可能1-2A就烧了,但24V电源100W的4A多,这个保护加在24V电源输出端就没用了

网友C:
难道不是全球通行的电容防范?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