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9):
16位数值监控

  32位数值监控

网友A:
前边MOV是16位指令,DADD是32位指令

网友B:
你不适合写程序
是不合适写程序,但是还可以请教可以学习!

网友C:
   只是负数和正数的储存格式不一样吧了。
能否赐教一下为什么MUL D0 K1 D10后就可以呢?谢谢!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

网友D:
    看不懂。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E:
    16位的负数-1234换成32位就是64302,这个和2进制数据转换为正负整数时的规则有关系,16位时最高位表示正负,32位时是32位的最高位才表示正负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网友C:
  • 下载积分:+5(来电自动化)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工控勤哥) 热心助人,解释到位
  •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57981]  [attachment=257982]   只是负数和正数的储存格式不一样吧了。

    MUL 指令后结果16位 变32位,32位结果是64位

网友F:
    最高位表示正负,16位的最高位在32位时候不是最高位

网友G:
    你长长的篇幅说明什么问题?
    程序分析:
    上面的move传送是16位指令,把数据传送到D10,下面的32位加法指令,把D40/D41+D10/D11 = D50/D51.

网友H:
    数据长度不同,显示数据自然不同。当32位时自动占用下一个编号的地址,按照二进制编排的。

网友I:
    是的上面16位数据,下面32位数据,16位和32位数据范围不一样,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