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输入1输出模拟量 可以接多少个传感器

楼主(2021-07-29):
请教大佬现在有两个甲醛浓度传感器,两个气体传感器,需要几个模拟量输入输出啊

网友A:
2+2=? 不会?

网友B:
传感器不用输出,四通道输入即可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C:
首先你要了解需要的是传感器输出类型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再去匹配模块
下载积分:+1(阿萱子v)

网友D:
不会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E:
4路输入,模拟量输入还是中间有转换成数字量
下载积分:+1(阿萱子v)